ST80G串口不能装系统

楼主(2008-11-27):
用DM。和FDISK 都能正常分区格式化
用HDD测硬盘正常。
用克隆速度正常,重新启动进系统蓝屏幕。
安装系统到格式化
用N格式F32格式格式完后提示硬盘损坏

网友:
换了一块板还是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已修好
是电源不有有问题
因为是同一种型号的盘,没有到会有的能用,有的不能用

网友:
换一根串口线试试。(本人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过类似情况,环线正常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