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V开机走C1又重新启动

楼主(2008-11-27):
845GV开机走C1又重新启动,不断重复,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刷BIOS试试看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、检查你的内存插槽和清洗你的内存条金手指;
2、检查内存供电线路;
3、下次把故障说具体清楚点。

网友:
在DOS下怎么刷BIOS没有软驱啊

网友:
1、检查内存。尤其看看金手指有没有脱落的。
2、检查内存插槽。
3、检查内存供电。

这种问题经常遇到。都是这些问题。

网友:
档内存 我发现很多朋友忽视了一个问题 就是内存旁边的那些小电阻 排阻 我认为那些很重要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