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下,谁能帮我分析分析5200fx显卡的维修啊,谢谢。

楼主(2008-11-27):
小弟有两块海创fx5200的显卡,一块是随主板暴死的(可能是电源过载),现在插到好机器上,能听到滴的一声,但是黑屏,有3个1500uf 6.3v的电容有明显的棕色痕迹,应该是漏液了。另一块是死机后花屏了,但是观察显卡表面没有任何算坏的痕迹。
    求助各位大侠,谁能给兄弟指点指点,哪块还有修的价值,怎么修阿。先谢谢啦。

网友:
电容漏液直接更换电容

死机后花屏就是GPU因为散热不好造成的花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