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遇到OSC BIOS灯不亮主板。请大家进来分析

楼主(2008-11-27):
方正的845GV-M2 REV 1。2 板。478CPU。 开机显FF     OSC BIOS灯不亮。run rst灯正常,可以复位。但有时把CPU拿下来再放上去就可以跑码了。点亮了还没有进入系统又不行了。换过主频芯片ICS  UA831757 .也换过旁边的晶震14.317。也压过CPU。都不是问题。现怀疑是I/O了(W83627HF)。大家认为是哪里的问题。还有没有得修??

网友:
检查一下U座

网友:
U座查过。不是那个问题。并且我查到I/O的77脚GP36在FF时是没电压。在可以跑码时是1.5V左右。我怀疑是I/O的问题。现在正在找这个I/O(w83627thf)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U座虚焊了。方正845很有可能是精英做,它是能病。

网友:
CPU座,重点检查,加焊下看看

网友:
绝对是U座虚焊了,重新加焊应该就OK了

网友:
情况是这样的:上电显FF。断电把U拿下再放上去,可以跑码点亮。但没几秒就不行了。又FF了。压CPU没任何作用。再把U拿下放上。有时可以跑有时不行。这样可以判断是U座虚焊吗?

网友:
不一定是虚焊,有可能是扩孔

网友:
这样看也不像是扩孔。CPU是怎样压怎么动还是一样。取下再放上也不是每次都可以。但只有这样才有希望会跑码的机会。我还希望是其它方面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个IO试试,,,,,,,

网友:
怎么看也不像IO问题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CPU座虚焊了  哈哈  肯定是这个故障了   你这个还能跑代码   我那几块连啥也不跑啊 ,压座压得我的我手都疼,这种情况我给客户只能换板了

网友:
别老按座,压一下南北桥,不行就换u换座

网友:
这是U痤的问题吗?我怎么看都不像是U座虚焊的可能。因为我怎么压U都没用。就是把它取下再放上就有可能跑码。

现在发现BIOS供电的二个地方都没电压,并且可以跑码时我一进BIOS就死掉了。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????新发现哦。

网友:
刷bios在说吧,不好就是主电压芯片的事了,换个看看

网友:
留言后我一直在查BIOS的供电电路。电池到BIOS芯片的电路。但没查清楚。很多路是先到I/O的。有些路是到南桥的。周围的电阻电容管子没问题。因为之前我发现能跑码时和不能跑码时I/O的电压不一样。所以我现在想应该是I/O的问题了。
有结果再留言!

网友:
我有一张也是这样 但我用镊子在晶振一脚按一下就行了 每次都要按一下  换了很多次晶振跟起动电容也没用

网友:
如果不是u座的事
最好是吧bios芯片换一下是不是性能不良
然后换io重点查他对bios芯片的供电

网友:
问题搞清楚了。前辈就是前辈啊。一针见血就看出问题来了。佩服!!果真是U座的问题。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板。我用风枪对着座正面就是狂吹。吹得座都快变型了。吹了就压,压了再吹。凉了后一试就OK了!不过我不知能用多久。试机中。

网友:
楼上有用么风枪吹的~~~~~~~~~~

网友:
刚好路过,也觉得是U座虚了,学习中

网友:
好了就留言·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样吹了用不了三个月的

网友:
有结果了。问题复发。再吹!再狂吹!!座子报废。现在该考虑换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