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k8ne插pci-e显卡就黑屏

楼主(2008-11-27):
不报警,诊断卡显示未知

换个pci显卡一切正常,进系统用everest也看不出哪坏

2个显卡都插也黑屏

网友:
你说的黑屏到底是什么
是插上显卡不跑代码呢?还是什么?

网友:
显示器不亮灯一直在閃,风扇转

诊断卡过几个数,什么c1 c2的,最后停在bb,诊断卡说明书上是未知

网友:
如果插显不过内存的话,有可能是桥虚焊了。

网友:
哎,当bb就是不抓显卡嘛,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