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笔记本本外接CRT显示,接屏幕不显示,急急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08-11-27):
今天朋友送来一台IBM 笔记本 R40e,外接CRT显示接屏幕不显示,哪为大虾高手指点指点啊,另外外接CRT显示,进不了系统,大虾救救我哈。

网友:
大虾们,救救我啊,帮帮我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!!!

网友:
先检查一下休眠开关吧,这种机器常出该问题。

网友:
呵呵,谢谢大家,问题已解决,屏幕不显示是,屏的一个六脚的MOS击穿,造成屏不显示,我把六脚MOS直接连起来就可以。开机定屏,刷一下BIOS就好了。

网友:
不是换显卡好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