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保护

楼主(2008-11-27):
请问有没有人知道OZ964GN这个芯片怎么去掉保护,我这有一优派VA1912的液晶有时能用,有时又不显示,不显示的时候灯也是亮的。

网友:
你這邊說的~"不显示的时候灯也是亮的"

因該是LCD的電源燈吧!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基本上我覺得你的處理方法滿怪的

你因該是要想辦法修好"電源板"~而不是"去掉保护"

就算你去掉保護~也只是在撐一段時間~然後"燈管"絕對燒掉

网友:
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也?最好重写出一次.

网友:
我说的是高压板的问题,电源没问题,那个芯片是高压板上的芯片,像494,1451一样的芯片都可以去掉保护。

网友:
呵呵!是不是灯管插座松脱了,或是高压反馈部分的某个元件坏了或是虚焊了,要解保护的话,看看能不能找到OZ964附近有一个大约容量是2.2UF的贴片电容,短接起来试试看,OZ回路的一些IC就是这么解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