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a69g 跑41

楼主(2008-11-27):
onda a69g 跑41
刷bios还是跑41 cpu ,内存都是好的,测量时钟正常,怀疑内存方面问题,用
示波器
测量发现内存供电波形不稳定,发现下管阻值偏小,换 上电ok,
一般跑41是bios和内存问题,内存供电也会导致这结果
刷BIOS

网友:
这种故障一般用万用表不容易判断.有示波器就方便许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