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G533-LA 键盘故障修不起来,请教----已解决

楼主(2008-11-27):
P4G533-LA 键盘故障修不起来,请教大大

请问大大

小弟有块 华硕 P4G533-LA 主板,问题如下:

跑诊断卡都正常,但只能开到主机板的品牌画面,主板就会不断发出哔哔叫!!
键盘灯号不亮也无法操作。

将键盘口附近的750排组拆除后,不在哔哔叫!! 也能进入窗口
但键盘还是失效,更换了 750 . 222 这两个排阻 及 键盘鼠标孔都还是一样
I/O也换了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感谢大大们,小弟知道问题点了

原因出在键盘+5V电压时好时坏,有时4.8V有时5.0V
让小弟造成错误判断。

小弟追线路终于在前置USB针脚附近查出一颗小稳压管出问题
更换之后完全正常了!

感谢大大提醒小弟有关电压的问题! 感恩喔

顺便附上照片供大大参考

网友:
时钟/数据口/电压多少啊.你要确定正不正常.盲目的换只会弄巧成拙.

网友:
键盘周围的电感电容以及保险电珠正常吗? 还有就是查查鼠标键盘到南桥和IO间有没有断线之类的。

网友:
加焊周边电路.

网友:
把PS2口附近的贴片滤波容通通焊掉~绝对OK~

网友:
是吗?我还第一次听说呢

网友:
先检查有没有5V供电
   再测键盘鼠标的时钟/数据的对地阻抗是否一致
  如不一致先取贴片滤波容再检查排阻及与I/O的联线
   如都不行就写个BIOS看看

网友:
刷bios试了吗?可以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过BIOS影响不能用键盘的,刷个BIOS试一下。

网友:
把5V供电的保险跟电感换了,还有就是把小滤波电容给吹掉,一般就可以了,不会是IO的问题

网友:
把排容去掉,基本都可以用了,不行在查电路,看南桥和I/O

网友:
好象是48M时钟不正常也会引起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去掉电容什么意识
电容在PS/2电路当中提高传输质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