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的代换问题

楼主(2008-11-27):
一块JW主板管内存的那个MOS管出现了问题,型号是FR3707Z,请问这种型号的料,能用其他的那些代换。还有主板点不亮,诊断卡跑FC,主要是那出的问题(电压,各线路的阻值也都正常,BIOS也刷过)

网友:
用3055应该可以代换..
点不亮??点不亮还可以跑FC.

网友:
主板点不亮,诊断卡跑FC是乱码,你就当00不开机来修,内存的那个MOS,如果是上下管就用45N03/60N03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