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问题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11-27):
一块顶星的主板,两个USB只有一个好用,测得不好用的那个接口第二角对地短路,但找不到相对应的电子元件,把焊盘弄下来后,测试对地不短路了,和好用的那个接口的第二角联在一块,还是不好用,USB 接口能串联吗?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?
[
]
主板

网友:
兄弟们帮帮忙

网友:
换个USB看看 拆下来记得量一下短路不

网友:
连也要全部连在一起啊.只连第二脚哪有用撒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兄弟,把两条数据线都接上就好用了。

网友:
又出现问题了,如果两个USB口都接上USB设备的时候,两个设备都不能用。一次只能用一个

网友:
如果两个USB口都接上USB设备的时候,两个设备都不能用。一次只能用一个
这是共用一组数据线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