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9173电路分析

楼主(2008-11-27):
各位师傅们,下午好!!
今天遇到了一杂板,478的,板子的现象是不过内存,
内存供电是由多端稳压器RT9173构成的,测试结果如下:
5.6.7.8脚为5V,属正常,第1脚为3.3V,2接地,3脚为0.09V,4脚为0.3V,
第3脚是输出电压控制端,它是可以控制输出端的电压的,为何只有0.09V,
沿线查了此脚是由两个01C的电阻分压过去,才能得到基准电压的,此电阻也是0.09V,
应该是2.5V才对啊,从这两个电路跑线路,可跑不通了,想问一下,是不是3脚电压正
常了,才会第4脚输出正确的电压啊,如果是就该把第3脚搞正常了,4脚才会正常啊

网友:
还想问一下,这个01C的电阻阻值到底是多大???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IC坏了吧..01C应该是1W

网友:
IC我换过了,还是不行,只是不知道这两个电阻的供电是从哪儿来的

网友:
现在第4脚只有0.3V,应该是1.25V的基准电压,只有第3脚正常了,4脚才能输出正常的内存基准电压,芯片本身没问题

网友A:
错了,不要想当然误导别人哦
01C,这个是精密电阻值的标法,  01是100,C也是100 100X100 =10K欧姆  具体要查表的.论坛有个表,自己慢慢找.

网友:
哦,真是谢谢张先生,我一直对精密电阻认识不多,有时候在网上也不到,真的谢谢啊

网友:
查了下两电阻的阻为10K,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错了,不要想当然误导别人哦
01C,这个是精密电阻值的标法,  01是100,C也是100 100X100 =10K欧姆  具体要查表的.论坛有个表,自己慢慢找.

怎么错拉.10K歐不等于1万欧??????怎么算的.

网友:
有没有谁对由多端稳压器构成的1.25V内存供电电路的高手?????或者我的思路错了,还与别元件有关??

网友A:
1W?  有你这么写的?? 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W?  有你这么写的?? 佩服

你老人家今年高寿拉.

网友:
都是一样,张先生还是老前辈,你们俩的解释都不错,我受教了

网友:
第三脚由内存2.5V,经两个10K分压,为1.25V

网友:
传一个对照表给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W?  有你这么写的?? 佩服

这个兄弟肯定是玩网游的人 ,游戏里面1w=1万,哇哈哈哈,看来有人落伍了

网友:
3脚电压正常了
4脚才会有输出
造成3脚没有电压的原因,一般有几下几种
1:RT9173坏
2:分压电阻坏
3:2.5V参考电压
4:跑一下3脚外接有没有芝麻管,E极接地的三极管.或者是S极接地的场管.有可能是他们损坏,把3脚电压拉低了.或是它们的控制信号使其导通,从而把3脚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孤帆远影,我今天查了一天,终于找出问题来了,是一个管子虚焊了,电压正常了,真的很感谢以上各位同仁的分析与解答!!!

网友:
这种电路好改得很,把板上面的电阻拆掉,找两个10K电阻串着接起来,2个电阻的中间接头接到2脚地,电阻两边一边接1脚,一边接4脚,5脚肯定输出1.25V!以上是5脚封装的9173A接法,8脚的类似!

网友:
我这里有个内存供电电压是1.5V,1.25V的变成0.75V,RT9173B输出是1脚1.5V,2脚无,三脚0.75V,4脚0.75V,嘿嘿、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