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F3600关于电源板问题

楼主(2008-11-27):
清华同方F3600电源板不插上去能否用电源通电 听说不插电源板会烧东西 我怕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可以通电试呀,不过你不上电源板什么也测不到。3V 5V 待机电压都在电源板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 !非常谢谢你!(怎么回帖内容不能少于N字节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