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K8T800A板子故障

楼主(2008-11-27):
一块ECS K8T800A,客户拿来时不通电,更换IT8282M后,可以通电,但是跑00,测各部分电压正常,复位正常,但是CPU和内存没有时钟,手里没有时钟芯片换来试机,但是测试时钟芯片波形也正常,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就此判断北桥故障,网大家指点指点。
cpu
芯片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怎么没有人来给我一点提示呢?

网友(2009-12-06):
看了,但是不懂,无能为力

网友:
CPU的时钟是时钟芯片直接给的,CPU没时钟怎末能判断是北桥问题呢?
正常的CPU时钟电压是0.4V左右,100M左右
内存的时钟可能是主时钟--》内存时钟--》内存 ,看内存附近是否有内存时钟芯片。
如果其他都有时钟(如PCI BIOS IO AGP等)只是CPU和内存没时钟,
那说明时钟芯片已经工作,但内部CPU和内存时钟电路有问题,
或者是时钟芯片已经发出了CPU和内存的时钟,但中间元件损坏或断线。。。

网友:
内部CPU和内存时钟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先看一下BIOS是不是正常,先刷一下再看情况

网友:
如果真是CPU 没有时钟写BIOS 是没有用的 只有找线路

网友:
首先看下别处如PCI,AGP的时钟有没,如果有,就是时钟芯片已经工作了,如果没,就是时钟开启出问题了,查时钟开启的故障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