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88DF通电只听见继电器啪嗒啪嗒响···

楼主(2008-11-27):
一个三星788DF用着用着突然断电,随后不开机,拆机检查二次电源管击穿,接的一个12欧的电阻烧黑,跟换后通电就听见继电器啪嗒啪嗒的响。,看情况好像有点象是保护   难道是高压包。。。。到这里没折了 望师傅们帮帮忙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行管有事没?B+有没?

网友:
我看就是它,换掉再说,三星包坏掉就是这现象!

网友:
行管 有很大可 能,后级保护

网友:
二次电源二极管或IRF640坏

网友:
二次电源的问题。也可能是12V

网友:
我修许多三星显示器.大部分是高压包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