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包参数是怎么看的?

楼主(2008-11-27):
这有两个高压包,我要查它们的通脚.它上面标的一堆参数.一般是看哪个?用哪个来在网上查找?
第一个包
按贴标上至下:
SAMPO            04428
E159656         C
FHP0293         A
490-170-6819B
FD4502-T      FM1076

包侧数组是:
685-1

第二个包
SAMPO            04216#
E159656         CS
FAO0255         B
79AS762-1-D
FD4505CS      FM1076

包侧数组是:
TLF271-01A-33
4211  -B.N.K

一般要查它们通脚是看哪个呢?有每行数组详细的意义更好!先谢谢先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高压包上没什么参数。应该按原型号更换!否则要改动电路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两位老人..请问下测量通脚用什么测量?用哪个档?

网友:
呵呵真的假的?你这个问题有外行了     晕  用电阻1欧档测量.不要再问测量哪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