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8n 不能关机

楼主(2008-11-27):
华硕 k8n 不能关机。主板能显示进系统,就是关不了机,关机的时候该断电的时候复位灯就亮起来了,然后按住开关4秒能断电。换过8712现象还是一样。请教各位高手  谢谢!

还有一个板子是磐正 EP-8KDA3I 该板现在是不工作,cpu有电压内存供电0.9 怀疑是这方面问题,更换三极管 后电压没变化,还有个芯片是AZ324 ,没有同型号换了个LM324 电压还是一样,一块请教高手    谢谢  !!!

网友:
你清空下 COMS  我碰到过,清空后做下个系统没事了

网友:
是否是系统设置问题。在电源选项中设置成了重起!

网友:
清了bios 还是一样,也应该不是设置问题

网友:
你说的关不到机,换个南桥试下嘛。

网友:
查一下ATX14脚到IO的线路啊。中间是否有相连三极管啊。

网友:
谢谢 指点,明天看一下。哪个老大知道那个磐正的怎么回事呀  谢谢

网友:
华硕的高级电源管理没有打勾吧?

盘正的看看构成参考电压的精密电阻是否变值.

网友:
应该是BI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的问题吧

网友:
谢张先生指点 明天仔细测一下那些电阻

网友:
刷新一下B IOS。  你就的应该是PD关机重启。

如果刷新BIOS不行, 把网络/声音芯片拆下来试试,

网友A:
查VCOR_EN是否关闭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VCOR_EN是否关闭.

兄弟能否讲一下此信号为什么会引起这种故障呢
谢谢

网友B:
LZ
测量一下LM324相应的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兄弟能否讲一下此信号为什么会引起这种故障呢
谢谢

说实在的,我解释不清楚. 斑竹大人可以在参考一下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35205-1-4.html
也可以针对AMD的板子做一下实验,将VCORE_EN始终置高看看能否关机.

网友:
我觉得开机时序逆向就是关机时序.因为VCORE_EN没有关闭,自然VCORE也没有关闭.但是在关闭电压前,其他信号如:RST和PG还有CLK都应该关闭了.到VCORE这里没关,所以VCORE前产生的电压也不会关. 说的有些语无伦次了.

好久米来论坛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LZ
测量一下LM324相应的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

测了一下 2、3脚4.75v  5、6脚1.63v  9、10 、12脚0.04v  13脚0.64v  。今天早上发现还有一个芯片跟内存供电有关系w83 310s-n  此芯片好像被人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测了一下 2、3脚4.75v  5、6脚1.63v  9、10 、12脚0.04v  13脚0.64v  。今天早上发现还有一个芯片跟内存供电有关系w83 310s-n  此芯片好像被人换过

你怎么全测输入脚,输出脚没有测

网友:
The W83310S-R/N is a linear regulator which provides achieves 1.5Amp bi-directional sinking and driving
capability for DDR SDRAM bus terminator application. The chip simply implement a stable power supply
which can track half of input power dynamically for bus terminator with a single chip; that is the chip
integrates two power MOSFETs. There is no any external power device needed. The W83310S-R/N is
promoted with small footprint 8-SOP 150mil package. With W83301S-R/N design, a high integration, high
performance, and cost-effective solution is promoted.

W83310S-R

网友:
华硕的k8n 跟开关电路有关的件除了主芯片几乎都换过了,觉得应该是主芯片的问题了。
磐正的板子 根据张先生提供的电路芯片好像不是原来的芯片 ,因为板上的电路1、2脚连在一起,6、7、8连在一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