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机不掉电

楼主(2008-11-27):
修到好多个了,排除软件问题,直接碰pw_bin 都不行,vcore没了,其他供电都还在,连续多按几秒可以停电,求教

网友:
IO问题大点,还有PCI总线也有可能~~

网友:
使用是正常的,pg信号也是好的,

网友:
你要跑线路。有可能是门电路的问题。IO。南桥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否是技嘉的AMD板啊,是的话那有可能是桥不良啊,你摸一下桥应该是很烫的,以前有遇到过啊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一个华硕的k8n  故障基本一样的 求助中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IO/和南桥/S3/S5信号的问题~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排除CMOS设置问题~

网友:
我碰到过的多是IO和开关管的问题

网友:
i/o或开关三极管

网友:
先查查VCORE_EN是否关闭了,VCORE_EN没有被关闭是不能关机的.

网友:
io /问题或者   经绿线的三级管 也经常坏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接桥上的一个kl3坏了,换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