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2 CPU没有复位,怎么搞?

楼主(2008-11-27):
现在手上一台R52,无复位,南北桥、网卡都干过,3205也换过,CPU电压时钟都正常,就是无复位(测CPU复位电压只有0.2xV)。

触发后不跑代码,电流直上0.8A

网友:
我的T41也是这样,还在努力中,正在查HUB-LINK数据线

网友:
楼主可以跑下电路试下啊,看下问题出在哪里啊

网友:
看你连3205也换了.是不是MINIPCI也没有复位..如果MINIPCI有复位了..范围应该就在北桥及相关线路了.
以下是转来的.希望对你有帮助..
在CPU产生电压后会发出VR_PWRGD的信号给南桥,如果南桥的电压、晶振等都正常的情况下,会发出PCIRST的信号给北桥,北桥收到此信号后会通过外部产生器产生HLCLK、SCLK、DCLKREF送进北桥,这样北桥才会送出LOCLK#、LTCLK#,而LOCLK#通过反馈后再以LRCLK#送入北桥中,而后整个北桥内部系统正常工作,当北桥在一个特殊的周期里被请求通过时,北桥才会送出CPURST.
此外,在PCIRST信号送入北桥后,北桥和南桥之间的总线(即HUB-LINK总线)要能正常的传输数据,HUB-LINK总线共有11根数据线(即HI-0到HI-10),每根数据线不能有断线或阻抗不正常,还有HI_REF这个HUB-LINK总线(图4所示)的参考电压不能太低,更不能没有,否则HUB-LINK总线不能正常工作。只有以上条件的全部符合,北桥才能发出CPURST,正常的情况下是1V左右,CPU接受到这个信号后才会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这样修机才有水平,不过修到这份上,是有点难度了

网友:
现在是不是没有hub-link了,叫什么DMI,据说台式机可以根据明线的走向来分析,笔记本就没辙了。
有点位图的话,还得知道这几根线在桥的哪几个脚,晕哦

网友:
还有资料介绍  在南北桥背面都有个十几欧姆的电阻,开机触发时看其跳变。我等下看看

网友:
这算是其中一根吧,还好可以在反面直接测量过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