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宏碁 Aspire 3020电压都正常,就是不显示。急,大 ...
acer 宏碁 Aspire 3020电压都正常,就是不显示。急,大虾们求救

楼主(2008-11-27):
今天接了一台acer 宏碁 Aspire 3020电压都正常,开机时候有两声滴滴声,然后我拔出内存,声音变成一声长,三声短的滴滴声,换了好几跟内存就是不显示,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,请高手,大虾们指教啊,各个电压都正常,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QQ413603347
不显示
ACER

网友:
电压查完了,还有复位\时钟\数据线\bios等要查,我是新手,不知道对吗

网友:
都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现在上诊断卡现在跑2C,CPU都工作了,哪还要查什么时钟,复位。

网友:
楼主看下内存接口有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有没有显卡的?? 诊断卡 就一个2C 是看不出什么的 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