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上电就是3A

楼主(2008-11-27):
今天有块T40的板子,上电就是3A,把系统供电和辅助供电的电感全拆了,再上电还是3A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明显有短路吗!用电阻档查跑线路应该好把问题查出来的。

网友:
把保护隔离电路出来到公共端的最后一个管子(或保险)去掉再看看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l如果摸EC和SB不烫的话,那就应该是公共点电压之前的电路短路.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是一个电容短路引起.同意楼上师兄的意见,是隔离MOS管到DC头之间的电路短路.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遇到短路的板子,用分组测试的方法是很容易判断故障点的,;例如,从电源接口开始往电路后一段一段分开测试,看看到那一级有问题。

网友:
找到同路的电感或保险分别断开测。有时小贴片电容短摸不到的。太小被旁边高的元件挡住摸不到。我遇到很多次

网友:
我也有块T40的板子,测1632供电脚对地短路,焊下1632还是短路说明不是其本身原因,但就是没有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短路了,上可调电源就是2.23A,电压被强制拉低至3V左右,还没开机呢,呵呵,后摸隔离电路一MOS管烫手,将其焊下来后测其正常焊上去还是短路,换其他的也还是短路,不知道怎么回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