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芯片W39L040AP代换

楼主(2008-11-27):
一块ONDA主板P4MS怀疑BIOS芯片坏,用什么型号的可代换?

网友(2009-01-20):
相同的问题寻求答案

网友:
SST39V004,040,W29V004,040

只要是29,39系列,容量是4MB就可以了

网友(2010-01-21):
同样是plcc封装的但有的BIOS是有时钟和复位的,有的则是按dip封装定义的,没有时钟和复位,两者不能通用,像w39l系列的和w39v系列的就不能通用

网友:
我也对BIOS代换感到头大,有没有哪位高手给讲讲有没有什么技巧啊,或是别的什么方法

网友(2010-02-27):
w39v040apz  w39v040bpz 之类的不行 sst 39sf040 sst49lf004a/b 都不行 都试过 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啊 主板是七彩虹 c.p4m800-775

网友(2010-03-29):
寻求相同答案  我也有块类似的板子

网友:
找个N82802AB试试

网友:
我也有块七彩虹的865板子是W39L040AP,不知什么能代换,已经试过好几块bios了

网友:
bios  一般是不可以代换的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