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zv5025AP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08-11-27):
今天遇到一台HP ZV5025AP的机器,故障是接电待机电流到0.2,待机电路坏啦,拆机一看这个机器的CPU是台式的CPU,一看I/O是PC87591的,上面有烧了一个小洞啦,心想应该就是这个坏啦,拆下来换了一个新的,试试不加电,仔细检查发现有个小电阻掉啦,现在找不到这个电阻啦,不知那位有这个板子看看这个位置的电阻是多少?小弟十分感谢啦!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两个CPU风扇,CPU是台式的P4的,发个图看看散热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