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线5V只有2.37V,负12V只有11V,

楼主(2008-11-27):
紫线5V只有2.37V,负12V只有11V,其它的正常,请兄弟们指点

网友:
已修好,故障是一个耐压10V1000UF的电容爆了,15元在垃圾佬手中买回的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好贵哦 现在的电源坏的 一般不回超过10元 一般有把握修好的电源 先就要换掉后面的耐压电容

网友:
15元收返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