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宏碁3020笔记本BIOS

楼主(2008-11-27):
不查内存跑28,1声短,4声短报警。插内存跑2C,2声短报警。
机器跑完28就直接到2C停下不动了,有时候可以开机一次,电流为2A左右,跑2C时1.4A不动了。

各电压正常,内存换个N个不行,想刷个BIOS试试,感谢

网友:
你换个CPU试试!我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CPU坏的,还有就是内存座是否虚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