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助 冠捷 C776+ CRT显示器断线问题

楼主(2008-11-27):
急求助 冠捷 C776+  CRT显示器断线问题

PCB板底面,在行输出管C5855的B极旁边,焊盘上标了TP404的黑色线头,另一头不知道接到哪里去了,这根线有10几厘米长,是单股线,这根线断头还套了热缩管,我折开显示器是不小心搞断了,我找了板子上所有位置也没有找到接这根线的位置。

请哪位师傅 朋友帮忙告诉我这根线接到哪里去了好吗?

网友:
TP:test piont,测试点。
那根线一头悬空,挂在扫描线圈旁边,另一头接的是一个电阻,不记得是哪个了,电阻另一端接行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