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换通用驱动板后跟高压条不匹配怎么办

楼主(2008-11-27):
原来的高压板的开关脚是低电平点亮灯管的,可是换通用驱动板后的开关脚是高电平点亮灯管的,刚好相反怎么办,我记得是可以加两个三极管把它倒像过来,忘了怎么接了,大家又没这个电路图啊,还有要用什么样型号的三极管啊,有没有好的办法啊

网友:
不是吧,绝大部分的都是高电平点灯的啊!楼主的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?有没接错了?如果要倒过来的话,可能要靠NPN和PNP一对三极管,开关对电流的要求不是很高,用S8050和8550就好了,不过可能不好搞,楼主要多磨了。

网友:
如果接个7414应该怎么接

网友:
你用7812是一下,看看行不,上网上当一个7812的PDF文件,按照图接一下

网友:
用这个电路接在新的信号板高压控制跟原高压板控制间就可以了

网友A:
看到这个帖子,刚问了下菲老师,老师说了4种方法,这里把最简单的说一下,你可以找到驱动板上绿灯的信号,中间搞个1K的电阻直接连在ON/OF上。

网友:
我用7414改了,就可以用了,7414刚好是非门,改起来比较简单

网友:
好办法,又学到一招。
   非门。

网友:
我都是用7414改的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到这个帖子,刚问了下菲老师,老师说了4种方法,这里把最简单的说一下,你可以找到驱动板上绿灯的信号,中间搞个1K的电阻直接连在ON/OF上。

那这样子,如果是低电平触发的话,所它接到红灯上面,红灯是驱动板休息了,输出高电平,驱动板工作了,变为低电平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那这样子,如果是低电平触发的话,所它接到红灯上面,红灯是驱动板休息了,输出高电平,驱动板工作了,变为低电平,

这个值得大力推广。

网友:
12楼的方法不错,7414就7脚接个5V,把开关电源接到一组脚的一个,另一个就是低电平吧

网友:
不行就从屏上飞根线下来,屏上有开机产生的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