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32gw液晶显示器不加电什么问题??

楼主(2008-11-27):
三星932gw液晶显示器不加电,电源供电正常,主板1.8v和3.3v电压都正常,哪位大侠知道什么问题?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MCU坏了,换一块试试看。

网友:
电压不对吧,液晶的一般都是12V、5V、3.3V,你的怎么只有1.8、和3.3那,还是电源问题,不应该是MCU的问题。

网友:
就是mcu问题
就是mcu问题,谁手上有这台机器的mcu程序,和mcu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