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修好了还不能用

楼主(2008-11-27):
修了一个航嘉冷静王的电源,开始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,加焊了一下风扇转了,测量各路电压也都正常了。以为好了。接上主板,开机没反应,差诊断卡跑-- -- ,主板肯定好的。电源各路电压都正常怎么还不好用?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把1uF /50V的电容换了试试.

网友:
是原来的主板吗?有一些主板挑电源的,你换个其它的板试一下,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把12V的滤波电容换掉,八成就可以了

网友:
已经换了所有的电容,现在还是没解决问题。我量灰线电压为0.13v,好像不正常吧,

网友:
测风扇电压多少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刚修了一个行家的电源,问题也跟你差不多,有时能启动,有时又不得,查过虚汗,现在又得了,奇怪

网友:
查pg信号

网友:
pg信号在待机时是0v,开机是0.13v,属于不正常。我换了1uf50v的电容了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再查旁边的几个4148,不行换339

网友:
修好后说一下,怎家点经验

网友:
我这里有很多电源都没修

网友:
换了lm339,还是一样灰线电压0.14上不去。旁边的电路太复杂没方向了

网友:
前两天也修了一个杂牌电源,现象和你一样,也是有电,不起机,PG信号也是零点几伏。换了两个300V大电容好了。你也试试吧。

网友:
各位实在不行了,我把lm339第13脚和灰线断开,灰线5v就出来了,这样接上主板也有用了。不知道会不会烧主板。

网友:
LZ你可以来张图片吗?
那电源我自己熟悉 我要看电路板`` 很多帖片   不好说 ``  位置也差不多忘记了`
只知道以前经常整的位置了```最好来张近照`
那板子背面是不是写着:   HK400-12AP  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数码相机的卡找不到了,摄像头拍的不清楚。现在所有电压都正常了。我是把lm339的地13脚跟灰线断开灰线的5v就出来了,空载量所有的电压都正常,接到p3的板子上能亮,不能接硬盘,接上去电源就不启动了。接p4的直接不亮。郁闷。这个电源修了两天了。这两天没生意就在搞这个电源。

网友:
那也没什么``
   只是我也有一年没修航嘉电源了``  真不知道那些是零件``所以要看图片``呵呵`
你把TL339那旁边的电路上面的电阻注意下`  很多帖片很容易破`` 你只要跟着灰色线跑电路`应该可以找到问题
航嘉很容易修理,不要急 ` 慢慢来`

网友:
我也有个  杂牌的   开始是没有输出  换了几个电容   短接时输出都正常  但上板子就没得反应了 连电源风扇都不转(板子肯定是好的)   后来就直接报废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把灰线接回去,问题不在这里。
接个负载看看,应该是哪一组电压带负载能力差。修好了pg也就自然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