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,安泰信936失控了

楼主(2008-11-27):
刚买的安泰信936,刚才温度失控,头子烧得通红,现在温度失控了,只要开电就头子一直猛烧,请问是什么原因?谢谢。

网友:
手柄接触不好,或者是烙铁芯坏了

网友:
新买的,没用几回,昨天还好,最高只开到300多点,今天一用,没一下子头子就红了,知道玩完了,是不是肯定就是芯坏了?电路没问题?谢谢。

网友:
把调温的电位器换一个就行了,一定是运输过程把电位器振坏了

网友:
我觉得不太象,希望是芯坏了,是电路坏了就惨~~~。

网友:
你的要是AT936的话,发热芯是两线的,能发热那就是控制板坏了。要是AT936B的话,它是4线的,看下热点偶那两根线是有否脱焊,LM324换一片试试。

网友:
新产品都有保修,最好还是不要拆的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,了解了

网友:
可控硅烧了,一直导通失去温控功能

网友:
新买的,应该是个别情况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新的机器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可能
1.主板上可控硅击穿
2.发热芯坏了

网友:
发热芯是四线的。 其中一组是发热丝,一组是温度检测。我也在用安泰信的8205,不过用久了有时候温度好像会失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