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笔记本内存的SPD真的不能用台式机的代换吗?

楼主(2008-11-27):
昨天看了贝贝的合并内存的帖子,受益非浅。终于搞懂了内存的BANK和“面”。成功的合并了一条金士顿的DDR400/512M的内存。今天无事,想把我的笔记本的那条256M的内存DIY成512M。拆下来看了看,是条DDR333的条子。它用的是8片32M×8的颗粒,组成256M/64bit。我手里刚好有几根单面的金士顿DDR400/512M的条子,用的是HY5DU12822BT-D43的颗粒。也是8片,64M×8,组成512M/64bit。三下五除二,换好了颗粒,用原条的SPD,开机点亮,只能够识别到256M,情理之中,改!进系统后用Thaiphoon改吧。改好了,重起,系统还是只能认到256M,但是CPUZ可以认到512M,郁闷。又重新看贴,再改,还是不行,慌乱之中还把SPD焊反了一次,SPD上烧了洞,但是万幸的是还没坏,还可以正常的读写。静下来想想,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啊。坛子里说笔记本内存的SPD不能用台式机的代换,管他呢,换了试试看,把金士顿的DDR400/512M

SPD焊上去了。OK!亮了,内存自检,过!进系统,过,检测,系统识别到了512M,CPUZ也正确认到了金士顿DDR400/512M,成功了。
                实践证明,笔记本内存的SPD是可以用用台式机的代换的。但是颗粒的容量,数量,位宽还有速度要一样!

网友:
做的时候忘了截图和拍照了。这个是做好后的截图,

网友:
这张图是我在网上找的。我就是把第一个框里的40改成了08,第二个框里改成了80,右边的各项参数都正常了,但就是系统只能识别到256。软件包括CPUZ都可以识别到512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。还请高手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