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高压条坏了怎么修

楼主(2008-11-27):
我有个联想的笔记本,前几天忽然不亮了,从外面看,可以看到屏里面显示很暗的图案,很明显灯管没有亮,我把他拆开,找到里面的高压条,发现有个FN的东西想保险一样是,于是测测,不通,换了一个还是不亮,我对这个高压板不是很东,请各位高手指教怎么维修高压板,具体修哪里,我的联想的 高压条是带灯的,就是待机灯什么的都在高压条上面,不知道能不能卖到

网友:
你怎么那么确定是高压的问题呢?你有用过外接高压吗?如果用外接高压还不亮那就是主板问题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点屏的工具接过了,灯管是亮的,那就证明灯管没有问题

网友:
高压条工作需要俩个电压1,主供电,2,点亮电压,你看有没有呢 ?主供电一般是5V ,12V -19V,点亮电压是3.3V

网友:
楼主发个高压条的图片让大家看看。
保险断了的话你要看看高压条上的场效应管是不是击穿了?

网友:
这东西换一根快一点

网友:
被人菜鸟一个,遇到这种为题只能换高压板了

网友:
高压有四个信号,主供电,亮度调节,开关,地,看看都有吗?都有,看看你高压板是什么芯片的方案下个电路图修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