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11-27):
我手里有台IBMT30的机器开始故障是有时候点不亮,有时候死机,拆开机器发现按住主板就可以点亮,因此我怀疑是北桥拖焊,我就把北桥加热了故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北桥的问题了,我想估计有可能是显卡于是我就把显卡也做了一下,谁知道这一做完了点不亮了,就出现我上面说的382F了,奇怪是不是我显卡做的时候加热时间长了搞坏了,但我感觉382F应该是内存没有过呀,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现在应该怎么做,我想把显卡拔掉从做试试可必定从做很麻烦,所以还是请教个位高手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,非常感谢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你再取下来重新做了试试看

网友:
我的R32和你一样 也是做了这些东西 现在跑382f 然后掉电

网友:
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加热的时间太长,我拔掉看了,下面没有连锡的,我不装显卡点了也是跑382F,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和显卡无关。内存不过

网友:
查内存及北桥以及相关电路

网友:
奇怪我就加热了显卡啊,应该说是北桥那部分没关系的啊,我加热的时候也把北桥用锡纸挡着的啊应该是烤不坏的啊

网友:
补焊一下显存及內存插座等一试........可能有脱焊

网友:
这个是内存不过,建议先打一下内存阻值,因为你之前做过桥的,很有可能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把桥弄虚了

网友:
为什么这个机器有这么怪的个毛病呢,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请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