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显示器之维修

楼主(2008-11-27):
用户在使用中“叭叭叭”打火而损坏,拆开后检测,发现行管C5387击穿,双阻尼复合管DMV1500M损坏,同时G1栅极整流二极管D715烧为两截,引脚烧黑,更换以上损坏元件后,加电,又叭一声,行管和双阻尼再次烧毁,怀疑高压包内部线圈短路引起放电打火而烧毁元件,更换FBT及行管双阻尼后不再打火,指示灯亮,但无高压。检查电源电路各输出均正常,测行管B极为0V,C极为235V,(因行电路空载所致)顺行管基极检查,发现行推动根本没工作,断开IC601 STV9118的26脚外围电路测该引脚电压为0V,表明没有输出行激励信号,试换一IC601后加电,屏幕可显示无信号输入提示,但一连信号线数秒内行管即烧,通电便烧行管,上假负载测主电源电压正常,二次电压在通电瞬间测得为98V,怀疑B+过高(因连信号线通电瞬间即烧行管来不及测其电压值),测FBT反馈绕组及B+到IC601的15脚间反馈线路和BOUT到B+电源管栅极间的电路未见异常。或因所换IC601与原型号的后缀不同而使输出的脉冲波形不同,因手头无同型号的IC601,也无同型号的精密取样电阻试换,或因MCU内部模式识别和极性转换电路异常,而使IC601的26、28脚所输出的波形均异常而使一连信号线就烧毁行管,因高压放电可能冲坏MCU内部的数据,手头没那么多配件供试换。怀疑逆程电容失容引起反峰电压过高,拆下测其容量正常,同时CS也正常。也不知是行负载仍过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