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版主方正FH770-KD显示器两大难修故障

楼主(2008-11-27):
我这里有两台方正FH770-KD的显示器,两个故障还不一样,一台是二次升压管之前是50V电压,过了二次升压直接上到211V,是不是升压太高了,这台显示器而且不亮。另一台也是不亮,但是行管C极上有60V电压,又感觉没有升压是的,好像是行管没有工作似的,我今天修了一天头都大了,希望版主和各位前辈们给予帮助。!!!!

网友:
+B 50V B+ 211V说明:B+控制电路已经工作,并且控制信号已经到达开头管,但是它得不B+反馈信号。B+给FBT供电,FBT的一个次级经整流,滤波,电阻分压后接到B+控制电路。(间接取样)查以下电路:升压二极管负极---FBT初级---行C极有无开路故障;行激励级是否工作正常,有无激励脉冲到达行管;取样电路的整流二极管,(可能这个二极管串接有一个限流电阻,这个也要查)滤波电容,分压电阻,还有相关连线有无断裂;行场IC。

网友:
两台都应该是行场振荡IC没有工作.还是先把行激励输出这个条件修正常了再说吧.

网友:
谢谢版主和前辈的指导,有一台方正,换过行场IC后显示了,就是行宽枕行不能调,我在继续往下修,!!

网友:
我也是正修两台方正FH770-KD的机子,故障跟你这差不多,可是换了9118后不连信号线可能有提示画面,一连信号线就烧行管,详细情况如下:
  用户在使用中“叭叭叭”打火而损坏,拆开后检测,发现行管C5387击穿,双阻尼复合管DMV1500M损坏,同时G1栅极整流二极管D715烧为两截,引脚烧黑,更换以上损坏元件后,加电,又叭一声,行管和双阻尼再次烧毁,怀疑高压包内部线圈短路引起放电打火而烧毁元件,更换FBT及行管双阻尼后不再打火,指示灯亮,但无高压。检查电源电路各输出均正常,测行管B极为0V,C极为235V,(因行电路空载所致)顺行管基极检查,发现行推动根本没工作,断开IC601 STV9118的26脚外围电路测该引脚电压为0V,表明没有输出行激励信号,试换9118后加电,屏幕可显示无信号输入提示,但一连信号线数秒内行管即烧,通电便烧行管,上假负载测主电源电压正常,二次电压在通电瞬间测得为98V,怀疑B+过高(因连信号线通电瞬间即烧行管来不及测其电压值),测FBT反馈绕组及B+到IC601的15脚间反馈线路和BOUT到B+电源管栅极间的电路未见异常。或因所换IC601与原型号的后缀不同而使输出的脉冲波形不同,因手头无同型号的IC601,也无同型号的精密取样电阻试换,或因MCU内部模式识别和极性转换电路异常,而使IC601的26、28脚所输出的波形均异常而使一连信号线就烧毁行管,因高压放电可能冲坏MCU内部的数据,手头没那么多配件供试换。怀疑逆程电容失容引起反峰电压过高,拆下测其容量正常,同时CS也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