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好的865主板为什么上了P4 2。4后就坏了?

楼主(2008-11-28):
一套HP主机,主板是865,原来CPU是P4 2。66(L2=512K/533)可以点亮。后来我换了一个CPUP4 2。4(L2=1M/533)。
开机不亮,数码是00,再换回P4 2。66,也一样不亮,还是00。又上其它CPU都不亮,就是00了,清BIOS也不行,到底是怎么回事?

注:CPUP4 2。4(L2=1M/533)在其它主板能点亮。

网友:
是静电击穿主板

网友:
有可能CPU座虚焊,你压压看

网友:
恩 楼上说的是有可能是U座,什么牌子的说说呢

网友:
被电到的  就麻烦了

我最怕被电的板

网友:
这种问题见多了,楼上说的对,可能是静电击穿主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