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200显卡画屏求助

楼主(2008-11-28):
DOS下不花,进入XP也不花,进桌面就花是什么原因。谢谢,给个提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本显卡区,已见你很多灌水帖。
也短信告知过你。再发现类似情况,我会给你禁言!

网友:
我晕,我也没发过什么帖子就很多灌水贴了。

网友:
显存坏了,或者虚焊,先重新焊一下

网友:
如果不行,就下个A卡测试软件看那个颗粒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