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4P800 的北桥问题 分享点小经验

楼主(2008-11-28):
我遇到了两块ASUS的板子,都是北桥供电的问题,北桥发热很厉害,开始以为彻底挂掉了,AGP旁边的两个管子PCB有些发黄了,量了一下,是由3.3V经这两个管子变成1.5V左右供应给北桥。两个管子量了一下,反正是没穿,但是我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管子换了试试。
我的解决方法是:把那两个管子吹下来,直接从CPU供电处飞线到北桥供电的地方,两块板子都是这样修好的。

网友:
谢谢提供你的技术,我学习了

网友:
找其他板子相同的位置,差不多大小的管子替换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手里有一个和你说的现象一样的,不知道是那二个管子,
可以说的在明白一些吗,

网友:
什么飞啊  厉害

网友:
不知道你要是上C1.7的U会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啊,你考虑过了吗?

网友:
2014/2054/3055/45n03都可以代啊,这样北桥坏得更快,主板上很少有多余的MOS管

网友:
我晕   ~~~只要块子大小一样都可以换
飞线   太佩服你了

网友:
确实佩服 ,这样修的还是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我的一块一样的板子,正好也是北桥发热厉害,查agp边上2个mos管,电压只有0.几v,但是d级没有3.3v,只有2.3v,好像被拉低了,测内存供电也只有1.9v,应该是有短路了

网友:
很不赞同LZ的方法
不值得提倡

网友:
我用3055代换,北桥不热了,卡上出00晕晕

网友:
我还从来没这样飞过线,一般都换MOS管

网友:
这样上1.5V的U还凑合,上1.75V的U岂不让北桥完蛋?

网友:
好恐怖的解决方案,严重不同意.那种管子随便在废旧主板上面找得到的啊,基地也有得买,又不贵...

网友:
你的解决方案太野蛮了,呵呵

网友:
人家只是分享经验而已,谢谢分享哈

网友:
如果是自己的主板可以,是客户的主板就不美观了,特别做OEM客户的。这样就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