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找不到硬盘

楼主(2008-11-28):
我有一块科脑i845GL/GV的主板,开机后IDE设备只能找到光驱,找不到硬盘希捷80G(确定硬盘是好的),两个IDE接口我都调换试过了也不行,请高手帮帮忙

网友:
换条线试下,二个IDE都能找到光驱吗

网友:
1.检查数据线
2.主从盘调线

网友:
这样的 问题我碰到过几次
如果数据线没问题 ,IDE口是好的,硬盘也没问题,跳线也对
那就是电源插口与硬盘电源接口有 问题。可能是供电接触不良吧
换个电源插头试一下,再不行就换电源试一下
有时候就是很邪乎

网友:
把3.4楼的话总结在一起就是你的维修思路。
1.检查数据线
2.主从盘调线
3.检查硬盘的电源线接口有无弯针、接触不良问题。

网友:
先把光驱去掉,只插硬盘,如果能检测出来硬盘,后面的我在告诉怎么弄

网友:
量一下usb看对地阻值,想刷一下bios试试,我这样修好过

网友:
1。测IDE的全部数据地址线,确定没问题         2确定电源到硬盘有电到且正常 ,数据线代换下         3。注意IDE第一针有无电压
      最后南桥的嫌疑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条线试下
换数据线
换电源

网友:
检查数据线、主从盘跳线、如果正常查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