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镭风X800GTO CH版2 128M 小花 屏 修复

楼主(2008-11-28):
一块七彩虹 镭风X800GTO CH版2 128M  PCI-E显卡,开机DOS下字符有轻微花屏,某些字符显示不完整,进入windows花屏(小花)。

用热风枪加焊显存,试机,故障依旧。
加焊显卡芯片后故障解决。显卡BGA芯片虚焊。

网友(2008-12-30):
我用850加焊过几个都没有好过。有次还把GPU鼓包了。老大能说说这个有啥好方法。用好多度吗?

网友:
我觉的要是用850吹的话,最好还是在下面吹,不在直接在上面吹.那样很容易把芯片吹爆的.还有就是温度不好控制,就不如调到300多度,离芯片的距离由远到近.由远到近,慢慢来,也许那样成功率会高一点..我没有试过,我只是根据BGA焊接机的原理,自己这样想的.我自己用BGA加焊.

网友:
谢谢楼主~  希望谁发给我一个测试显卡的软件  谢谢了 学习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坛里有测试软件啊,R3或者ATI测试大全都可以用的。要不你先刷BIOS,你要的BIOS我已经上传。

网友:
支持一下得了

新诚达 -10 广告/恶意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