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教一下:书上说CPU测试点:VCC为CPU主供电,图上好多VCC呀,是哪个?

楼主(2008-11-28):
因为没有理解书上说的意思,望在线朋友帮忙一下子.~~~```

网友:
CPU针脚上的任何一个VCC都是CPU供电,因为CPU供电需要N多的针脚供电.

网友:
CPU的VREF我跑了几天还没跑出来

网友:
哦, 需要这么麻烦吗?

CPU的测试。 基本上只要知道4大工作条件就可以了。
1、供电电压,核心电压。 478架构P4 1.7V左右。
2、复位。 短接主板复位针,要有跳变。
3、时钟。0.4V左右。
4、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