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775CPU负载灯的原理

楼主(2008-11-28):
775CPU 负载灯测是否虚焊的原理是什么?
      感觉应该很简单,但就是想不出来,汗

网友:
。。。接触好的话就有电压~有电压发光二极管就会亮啊~没接触好就不亮啊~因为没有针脚上的电压啊~~

网友:
还不就是通过发光二极管来判断线路通断的,这样比一根根的量测省时多了吧。并且可以从发光强度来判断这些信号的阻值大小。

网友(2009-03-01):
买一下现成的不就行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