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E533主板跑C0

楼主(2008-11-28):
GA-8IE533主板跑C0,压CPU座后跑C1,上内存后到26,是不是CPU座子的问题呀?

网友:
用热风枪加热后,只能跑C0了,求高手帮忙,

网友:
CPU座是BGA封装的,有没有高手呀,这种座子虚了后怎样加焊呀

网友:
找个用BJ焊台的地方帮你加焊。

网友:
谢谢,已修好,故障点判断有误,此主板被人换过电容,16V耐压的电容被换成10V的了。换成16V就好了。
碰到这种情况,最好先全面检查,加焊CPU是有风险的。

网友:
座子有时候并不是虚焊,有好多是扩孔或是接触片直接断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