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拆除富士通笔记本电池

楼主(2008-11-28):
怎么拆都拆不下来,哪位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:
这种电池还第一次见到过,汗

网友:
电池盖子那里不是有箭头提示嘛,沿箭头用力向下推,那个小盖子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电池盖子箭头那里不要太用力啊,盖子是起不下来的,盖子和电池是连在一起的,把盖子沿箭头方向推出让卡住的地方脱出,再把电池拉出来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

原来箭头指向的电池侧面面板位置是向下顶开一条缝,在后在箭头的位置用薄的东西向里顶一下,让里面的卡扣松开然后向下拉.箭头面板和电池是分开的卡在一起.可以轻微的滑动

网友:
使劲向下拉是拉不开的

这个机子的电池如果你不把里面的卡扣向里面顶开的话,看你怎么使劲拉你是拉不开的,除非把电池卡扣拉断

网友:
先按箭头指示方向推动电池挡板。然后用力平行于主机方向滑动电池,就拆掉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和老戴尔的差不多,按箭头方向推到位,然后侧拉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