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华AIMB-640工控主板,加电不开机

楼主(2008-11-28):
今天从朋友那里拿到一块工控机的主板(工业母板)是台湾研华的产品。型号是AIMB-640,故障现象是在CN25处也就是此处PCB板边缘有烧焦痕迹,用小刀刮掉焦痕发现PCB板是多层板,中间的线路也断掉了,但傍边的元件无损坏。也不知道是怎么烧焦的,现在是加电不开机,测量电源排线各针脚无明显短路。我该怎么下手呢?

主板资料1

主板资料2

网友:
用小刀刮掉焦痕发现PCB板是多层板,中间的线路也断掉了,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中间一般是电源层,调线补上就行了.

有焦痕,说明有短路的地方,要先找到排除.

网友(2010-03-28):
电路板的中间层有供电与地线,所以要小心接线,不然就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