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320大问题

楼主(2008-11-28):
我有一台HP  NX6320 妈的怪毛病    开机正常  就进系统时候显示XP自检后就 不动了,  好像死机了  查了硬盘和内存都没问题   查硬盘和内存的时候用多久也不死机,,  求高手多多指教啊   救命咯~~~~~~~~

网友:
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,先换个南桥再说。

网友:
换完南桥没好再换北桥

网友:
是到什么位置不动了? 确定死机了吗  是快到欢迎界面不动了吗    如果没死机清BISO在重新设置时间  试下   之后不行在干南桥。

网友:
先压南桥看看会不会进桌面

网友:
怎么先做南桥呢。。。北桥可能性大点吧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大哥们的回复     我的机器已经OK了  没做北桥和南桥   先前做的GHOST不行,  后改了安装版就OK了

网友:
顶啊 我还以为是桥的问题呢

网友:
软件还没搞好就搞硬的。

网友:
这位兄弟不专业
软硬不分

网友:
呵呵!害大家帮你想这么多办法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