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 107s57黑屏。在线等,急

楼主(2008-11-28):
飞利浦 107s57 17寸纯平显示器,故障现象为黑屏无光栅,无高压,但指示灯一直亮绿灯。
这机型是降压型的,降压管为S0324,S极为130V,G极为190V,D极为20V,明显D极电压低了,怀疑此管坏,取下量又没见有问题,没思路了,请问一下各位,在线等急啊

网友:
思路是,哪里有短路,或者保护了

网友:
G极没有控制信号,P场管应该是低电平导通。开机瞬间测D有没有高电压输出,判断是不是高压保护。G的控制信号也要查查。

网友:
保护电路动作.查看保护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