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380023A(鱼V)SF成功后能在改STUFF写83和3C时自己改成90G的吗?

楼主(2008-11-28):
鱼V好象都是每一个头30G,现在这个盘是4个头的,3头不好,所以出厂时做成80G了,我试着按120G的SF不成功,只能改头数和SN后再开SF,看LBA最大值有A7E9416(176,067,606),用户数据区P表记录只有几千个,我如果将LBA设成176,000,000(后面还留有6万多个给因P表后推的和G表)行不行,会不会影响到时的G表分配什么的?我对ST盘理解还不深,不知道它的用于G表替换的扇区LBA地址在哪里,看G表只能看到8000和8001之类的,我知道MT的盘用于给G表的替换LBA值都是在最后的。

另一个ST360015A也是四个头的,按四或三个头做SF时也是查出有两个头不好,只能SF成60G。看来以后不用花心思在恢复工厂出厂时的头数来做SF了,应该都是头不好才降容量出厂的。

网友:
自己试着改了一下,正在试。因为这个盘经常电源接触不大好,可能要多插几次才行,而且是别人用PCI3000没修好的,不知还有什么问题,所以想自己先用着试试。

网友:
改过后用VCR擦和读了各一次,完全正常,一个坏扇区也没有出现,速度也比较均匀,现准备分区后拷贝看看。

网友:
可以的,没问题,不大于实际LBA数即可

网友:
谢谢啊,那我就放心了。实际试用结果是用VCR测试时读写都能到4、50兆,但实际分区后拷文件感觉只有十来兆,调回80G也一样,看来是盘本身比较慢。
还有,电源接触不好这点我一直查不出原因,看电源插座部分好象没什么接触方面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