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代换问题。

楼主(2008-11-28):
手头一块Intel原装  D945PSN 主板,,,12V短路,测量5007M  8脚IC坏,,,找了个845原装的同样CPU供电处IC HIP66换上马上就烧了,是不是型号不行啊?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这个?

网友:
可能IC的输入跟输出不同!!!Q

网友:
你代换的原则是什么啊?是一样8脚就能换??最少要上IC网查查引脚定意一样才能换吧~

网友(2009-06-16):
呵呵,楼主比我还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