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在正常的运行中。。 USB 借口怪问题

楼主(2008-11-28):
就是在用USB 借口用鼠标。。 是正常的 但是一到 。。。 复制文件USB就不能用但是供电是有的
文件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从USB接口到南桥的电路看看,一般T43的机子南桥不大可能出现USB故障的

网友:
先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。可能是软件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哦好的。。 但是也奇怪。 复制文件的时候 鼠标就不能用了。。
真是奇怪了

网友:
软件问题可能性大

网友:
楼上大家说得有理,先排除掉系统软件问题,再考虑硬件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清理一下系统, 复制文件的时候资源不够 ,鼠标就不能动了,严重的话,就会死机。

网友:
如果你不是高手的话,保存好资料和驱动重新装系统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对,兄弟就是这样的,, 严重点就会死机

网友:
请楼主专业点 不要把鼠标不动跟USB不好用扯在一起混淆了 你要看清楚书USB鼠标不好用了 还是鼠标点不动了 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

网友:
垃圾鼠标
换个罗技的就可以哦先换好鼠标。。。

网友(2009-04-09):
南桥问题 换了 好多了